dxdesigner中添加symbol就会出现一个大红框,会有什么影响吗?

楼主(2014-01-06):
我想先做原理图,然后再添加封装。另外添加part后,封装的属性在哪里设置,可以在原理图中很方便的查看到是用的什么封装?

网友:
这个软件不能按照dxp的方式去做。该软件要有强大的库做起来就相当的方便。不能先做原理图的吧?(个人想法),先建库,padstack第一步,symbol+cell=part,然后在dxd中引用part,做好原理图后再生成ee。我一般这么操作的。当然现在有个matrix软件支持生成ee的cell,方便了很多

网友A(2014-05-31):
大红框是你修改了调用的元器件,Update即可

网友(2016-10-09):
引用 网友A:
大红框是你修改了调用的元器件,Update即可

就是这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