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解决:7寸TFT屏背光抖动

楼主(2014-01-06):
7寸TFT屏上电后背光一直在抖动,从灭屏到亮屏后背光就开始闪,背光控制脚为1时也一样,求助怎么解决?

网友:
可能是:
(1)VCOM电压没可调好,导致对比度不好;
(2)液晶屏有问题

网友:
你给背光串个电阻直接拉高,看是否闪!

网友:
能否把图片给出来看一下,你要分清是背光闪,还是显示闪,

网友:
VCOM电压问题

网友:
或是升压那部分电路问题,SW和VIN部分的电感过大

网友:
升压之后的电压不稳定,抖动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