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直流36V如何转直流70V或者更加高的电压

楼主(2014-01-06):
给位师傅们好 !现在在做一个给LED供电需要直流66V电压   但是输入只有36V,所以我想用芯龙的升压芯片,可是看了一下官网只有最大升压到60V的,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师傅,有什么推荐的芯片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向,

网友:
可以考虑采用反激式开关电源。

网友:
    开关功率管外挂的BOOST电路都可以,这方面的IC自己搜一下就行。这个电压用反激电路麻烦,效率也不高

网友:
    普诚PT6904,超科HV9911一大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