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板子可以印字的 除了silkscreen 层 还有那些层也可以印字出来的?

楼主(2014-01-06):
洗板子可以印字的 除了silkscreen 层  还有那些层也可以印字出来的?

网友A:
    那层都行的。。就算用钻孔都能搞出字来。。。。内外层,阻焊,钻孔层都行。。当然其它层,做出的字流程不同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那层都行的。。就算用钻孔都能搞出字来。。。。内外层,阻焊,钻孔层都行。。当然其它层,做出的字流程不同 ...

都有啥作用呢  我以为只有silkscreen层才能印出来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都有啥作用呢  我以为只有silkscreen层才能印出来的呢

基本上就是 TOP 跟 BOT的 PACKAGE 跟 BOARD GEOMETRY  SILKSCREEN 有在用吧

网友A:
    我了个去。文字你说还能啥作用,,手机板还有一些密度高的板子基本都不印文字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了个去。文字你说还能啥作用,,手机板还有一些密度高的板子基本都不印文字了。。

塞不進去阿XD
    但是可以畫框~~跟標極性

网友B:
    你gerber出哪层,那层就可以洗出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gerber出哪层,那层就可以洗出来

出在內層 會不會出問題 = =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出在內層 會不會出問題 = =?

    你的字放在内层,洗是能洗出来,但是外面看不见,有些板子会把层名称L1,L2,L3,L4放在一个位置,每层都有
一般来说文字会放在,丝印层,表层和底层的铜皮层,表层和底层的SOLDERMASK层,也就是漏铜效果,但是一般都不会和其他网络连起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字放在内层,洗是能洗出来,但是外面看不见,有些板子会把层名称L1,L2,L3,L4放在一个位置,每层都有
    ...

    你太棒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