沉金和电金工艺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4-01-06):
做平板电脑的,我要求板厂做沉金工艺,结构他给我做电金。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如果做金手指的话,电金好像更牢固

网友:
沉金只能沉一层薄薄的

网友:
不可能吧,整板的PAD怎么电?电金必须是能导上电的。再说电金贵,厂家没这么笨吧

网友:
电金贵很多。一般的制板厂大概也就做到沉金了吧

网友(2014-03-19):
一个是物理,一个是化学。不一样的,电镀的更硬

网友:
做这个的感觉都行吧

网友:
沉金厚度固定,表面平整度较好;镀金厚度可控,平整度看基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