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FI音箱芯片

楼主(2014-01-06):
  请问wifi音箱除了WIFI芯片外,还需要一个WIFi转换音频信号的芯片,谁知道这种芯片型号?谢谢!

网友:
一般是单片机或者arm从wifi收下来信号,解出数字音频,再加一个音频解码的芯片吧

网友:
一般是DSP+wifi芯片搞的,可以去TI,SHARP看看DSP先,再考虑wifi的接口。

网友A:
选用Ralink的RT5350,带I2S接口,直接接入有I2S接口的功放IC即可。

好东西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用Ralink的RT5350,带I2S接口,直接接入有I2S接口的功放IC即可。

WM8960这款IC应该可以吧?

网友(2014-04-01):
好像用5350的挺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