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支招logic框选问题

楼主(2014-01-06):
用logic9.3关联画板,但是发现用logic导入orcad原理图时,想框选某个模块,但是一框选,就选了整页了,什么原因,求解。搞的只能Ctrl+一个一个点。好慢

网友A:
难道你没有选着过滤器吗?勾选你需要的东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你没有选着过滤器吗?勾选你需要的东西

肯定勾选了啊,只选part,我的问题是 没有在我框选范围的part也一起选进来了。

网友:
可能是orcad的元件库做得有问题。通常是CPU。

网友B:
这个是老生常谈了,你只需要把logic中图纸所有都选中,稍微移动一下位置,就OK了

楼主(2014-02-07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老生常谈了,你只需要把logic中图纸所有都选中,稍微移动一下位置,就OK了

选中什么?我移动了,框选还是会选中不在框内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选中什么?我移动了,框选还是会选中不在框内的。

选中全部内容,移动,放下。然后再选你需要的,就OK了

网友C:
封装的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封装的问题,

那解决办法是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新编制下,看看边上是不是有没有的2D线没删除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