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降压电路

楼主(2014-01-06):
请教能否直接用占空比5%的PWM将DC 538V的电压降为24V左右的DC电压?

网友:
开关电源就是PWM的,但是要配合二极管和电感,还要反馈。

网友:
不可能这样,如果功率小,用fly-back,如果功率大,用zvs。
总之高电压必须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