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01-07):
大家帮帮我,这个如何做Pspice仿真? 多谢了 前辈 们

网友A:
第一張圖是XC622系列的LDO , 這應該不需要仿真,而且可能也沒有 LDO 的 PSPICE 的仿真庫。

第二張圖仿真應該不難,大概只有 MOS 管需要建立仿真庫,SW 直接用接線替代。這樣仿真應該不難,只是需要花些時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張圖是XC622系列的LDO , 這應該不需要仿真,而且可能也沒有 LDO 的 PSPICE 的仿真庫。

第二張圖仿 ...

哦,是这样呀  我试试  三极管怎么仿真呀

网友:
9012 三極管 可以到
http://www.fairchildsemi.com/models/modelDetails?modelType=PSPICE
找到 Small Signal BJTs
在列表裡面就有SS9012
填入Email 和 password 就會寄給妳仿真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