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层板layout流程? 分层,分地,信号走在哪层的原则是什么呢?

楼主(2014-01-07):
6金币
你们在做多层板时候都是怎样的顺序layout的,先做什么呢(分地?分电源? 摆零件? )
分层,分地,信号走在哪层的原则是什么呢?

网友:
首先当然是先按模块摆放器件,在根据器件的位置大致分割一下电源和地!再layout!一般高频信号要参考地平面和不要跨切割线!

网友:
你上一个帖子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94733-1-2.html ,都还没结,我不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上一个帖子都还没结,我不说

???哪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