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初学Hyperlynx 6层板里面的特性阻抗

楼主(2014-01-07):
在叠层编辑的界面中,打开默认是6层板,本人用的是V7.7。上图。其中我对特性阻抗那里有些许迷惑。上图。

像是top bottom层这种明显微带线的特性阻抗我可以利用别的软件得到类似的值,但是中间的signal层的特性阻抗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例如signal 1层,说他是带状线,但是它的下方是signal 2层,用别的软件按带状线去填写相应的数据得不出一样的值。另外VCC层和GND层的特性阻抗又是怎么回事呢?

实在是想不太通,请大神们指教,到底在什么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出Hyperlynx里面的特性阻抗值。

Hyperlynx

Hyperlynx

别的软件

别的软件

网友A:
signal 1层,说他是带状线,但是它的下方是signal 2层,用别的软件按带状线去填写相应的数据得不出一样的值?

Signal 1 及 Signal 2 层結構應該用 offset Stripline 來計算 (一邊10mils , 一邊 20 mils),VCC 及 GND 层為參考层,用 Polar 算了一下大約是 63.4 Ohm (及 64.5) 左右。要說谁比較準,不知,參考而已,但板廠很多都是依據 Polar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ignal 1层,说他是带状线,但是它的下方是signal 2层,用别的软件按带状线去填写相应的数据得不出一样的值 ...

VCC 及 GND 层為參考层。。。。

那么VCC GND那一行的阻抗又是怎么回事呢?意思是说如果在VCC 或者GND层上走信号,信号感受到的阻抗是那个阻值的意思?

网友A:
我忘了在哪裡有看過它的定義了,但是我不會在意這些參考值,實際傳輸線的特性阻抗值,把疊構、線寬調好了,在 LineSim 調用一條傳輸線就可以知道實際阻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忘了在哪裡有看過它的定義了,但是我不會在意這些參考值,實際傳輸線的特性阻抗值,把疊構、線寬調好了, ...

好吧,感谢大神赐教。

网友(2014-10-10):
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,太深澳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