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层板DDR3走线 两个信号线周围包着地是什么作用呢,

楼主(2014-01-07):
各位好:
      图上黄色箭头指示,二层板DDR3走线 两个信号线周围包着地是什么作用呢,

二层板DDR3走线,

二层板DDR3走线,

楼主:
还有两层板怎么控制阻抗呢,

网友A:
1.两层板不能控制阻抗。
2.信号线走位包地是用来做信号的伴随地的,因为从你板子上看,bottom是没有完整地的。如果没有伴随地,信号的回流会成问题。

八卦下,LZ家做RK平板吗?

楼主:
bottom 是完整的地,请问题下,控制阻抗 的条件是?

楼主:
如果两层板不能做阻抗的话,哪DDR的数据和地址都是走50 ohm,CLK 差分对为100 ohm,哪这块怎么调的阻抗呢,大侠!!!!

网友:
可以认为就是为了阻抗匹配。阻抗计算工具Polar的模型里面好像有这个模型。

楼主:
Polar99 哪个模型,求上图!!
大侠

网友:
作用就是防止干扰

网友:
我告诉你,两层做阻抗不再是与底面的参考层,而是与线两侧的地做。是做阻抗的。而且数字信号隔地本就减少串扰。其实原则上任意要求阻抗的线都应该两侧配地,只是现在阻抗的变化对信号的影响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。

网友:
F:\cross\2014-01-10 10 50 07

网友:
不会上图,见附件。

网友:
两层板做阻抗控制叫做共面阻抗

网友:
这个13、14楼说的很清楚了!!就是做阻抗控制用的!!

网友:
    目测是海思平台的3520D的芯片,我说的对不对?

网友(2014-02-09):
    现在的智能电视方案像Mstar的都是这样走,人家还能跑1333M。

网友:
    阻抗是要控制的,但是很难到达控制单端50R,这样经过信号中有地面,是提高回流性能,减小回流路径,使信号能稳定工作!

网友:
1.阻抗要求  侧面的GND也可以控制impedance
2.GND为了更好的信号质量,减少COMMAND间的crosstalk

网友B:
1、很显然是阻抗控制用的
2、阻抗计算公式:Zo=[87/( Er +1.41)1/2]xln[5.98H/(0.8W+T)],从公式中可以看到阻抗和ER、W、H有关。其中和ER、H成正比,和W、T成反比。
3、在多层板中,阻抗是通过调整线框、线和参考平面之间的距离来控制单端线的阻抗的,线越细阻抗越高,平面间的间距越大,阻抗越大。但是在双面板中,由于板子厚度就是平面间距,这种情况下阻抗已经无法控制了,因为如果你要控制50欧姆阻抗的话,那么你就将需要很大的线框。
3、但是DDR3对阻抗是有要求的,怎么解决呢?那就是楼主中板子的做法,采用共面线的方式来解决,即相邻的地线是信号线的参考,离的越近阻抗越小,在满足加工线宽的同时阻抗可以控制在70欧姆到80欧姆之间。对于一些普通的消费类产品,如网络机顶盒这种价格竞争惨烈的领域。DDR3的速率在800MBPS,则即便没有控制到50欧姆仍然可以跑起来的同时又将价格杀到最低从而增加竞争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很显然是阻抗控制用的
2、阻抗计算公式:Zo=[87/( Er +1.41)1/2]xln[5.98H/(0.8W+T)],从公式中可以看 ...

另外,楼主这个板子应该是阿里的方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两层板不能控制阻抗。
2.信号线走位包地是用来做信号的伴随地的,因为从你板子上看,bottom是没有完整地 ...

谁说两层板不能做阻抗控制了,呵呵,只要下面完整完全可以啊,下面不行同层旁边也可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