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层板DDR3走线 ,

楼主(2014-01-07):
各位好:
      附件是二层板DDR3走线 ,黄色箭头指示,两个信号线,周围跟着一条地,这个条地作用是隔离还是阻抗控制,还有二层板怎么控制阻抗呢?

网友(2014-04-21):
    没有参考层没法控制阻抗,除非你只在一层走线,另外一层做参考层!

网友:
    2层板可以做阻抗控制,共面阻抗,背面可以挖开或者保留完整地,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下SI9000
    看不到图片

网友:
    保持一整块完整参考平面

网友:
    双面板做ddr,只能一面走阻抗线,一面铺地做参考面,共面参考需要阻抗线周围有地线包围,双面板走线不可能每根阻抗线都能地线包围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