诡异!~~~

楼主(2014-01-07):
如图,这是什么情况?是哪里操作不对还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楼主说的不是NET的问题而是管脚号不一致吧?
有没有可能是你做symbol的时候定义的管脚号和做part的时候分配的管脚号不一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不是NET的问题而是管脚号不一致吧?
有没有可能是你做symbol的时候定义的管脚号和做part的时候分 ...

你理解对了,但是管脚分配肯定对,因为symbol在preview的时候是对的,cell也是以前常用的,放part的时候管教号就改了,放了好多次对了,不知道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ET没有连接上 pin,建议在SYMBOL 的界面下GRID 是DX下的两倍或者是相等,
可以在放置PART的时候直接带着NE ...

你理解错了啊,或者我就没说好。我没说grid造成的part不好放或者什么的,是说管脚号在preview中是对的,拖出part后,管脚号发生了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