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鼠标/键盘出来的是什么信号

楼主(2014-01-07):
请问各位大大,USB鼠标/键盘出来的是标准的USB信号(GND D- D+ VCC)呢还是跟PS2鼠标出来的信号一样(VCC CLK DATA GND)?
看到网上很多直接将PS2鼠标直接将鼠标上的PS2口按照一定顺序接个USB口,插到电脑上就能用了。如果是这样,电脑的USB接口系统都自带驱动可以直接识别非标准的USB差分信号吗?
求真相。

楼主:
有大侠知道不?

楼主:
我看了几个鼠标控制芯片,有的只有USB口,似乎只能做成USB鼠标,不能接PS2口,如安捷伦A5700.
有的鼠标芯片USB口跟PS2口是复用的(有的能自动选择,有的需要配置寄存器选择是USB还是PS2).
看起来似乎只有能自动选择USB跟PS2口鼠标控制芯片才能外部改造一下是USB头还是PS2头。

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正确呢?有做过的鼠标/键盘的出来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是鼠标适应接口,而不是接口适应鼠标

网友:
一款usb/ps2通用自适应芯片:
http://www.ic-jiazhi.com/upload/PDF/A2638_C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