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紧急求助:POWERSI 端口问题。

楼主(2014-01-07):
刚用powersi ,在操作示例 u58_vias (程序自带),采用3DBEM FLOW,发现其设置的端口 为 绿色 方框标识 端口. 内部参考也就是一个点。

后来自己把这些端口del,自己手动设置lump port,发现是  黄色  圆形的 端口。

仿真对比:
修改后port,完成仿真后,发现其中布线侧的port,会自己去掉,port对应的正极端口 (HOOK+会消失),但参考GND 不会消失。

请大侠看看,顺带讲解下powersi 设置端口的技巧。

备注:示例为四端口。

网友:
有技巧么??不就是先设正的再设负的么

楼主:
好几天了,就没有人碰到过吗?

我也想知道啊,我什么地方操作失误啊。

但是设置好端口,跑仿真时,端口会自动消失,而且是+极

网友(2015-06-12):
不是很清楚你的描述

说一下我的操作,我是先设好port (hook+ hook- 指定),然后右击设好的端口,enable 3dfem 属性 ,然后修改宽度和角度,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