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画S5PV210的板子么?

楼主(2014-01-07):
小弟第一次完整画DDR2的板子,还是10层的,有8片DDR2(K4T1G084QF),但是这个DDR2买不到啊,我就用NT5TU128M8GE-AC替换了。。现在提心吊胆的,不知道能不能跑起来。有画过的兄弟没?交流交流

网友A:
没事,现代DDR也不比三星差的,注意: 电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长和线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阻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号返回路径,

网友B:
各家内存的规格不一样,虽然管脚相同,但上升沿,下降沿和时序参数有很大的区别。
好的是,大部分内存,尤其是名牌,都可以通过调整ddr控制器来获得最佳的信号质量和时序。
不好的是,你一拖八,(为何不用16位内存?)要注意的东西太多!尤其碰到一个新手写驱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各家内存的规格不一样,虽然管脚相同,但上升沿,下降沿和时序参数有很大的区别。
好的是,大部分内存,尤 ...

感谢回复,板子已出来,经测试没问题。我是一拖四,两个port就是8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事,现代DDR也不比三星差的,注意: 电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长 ...

确实没问题,已跑起来了。

网友C:
8层就够了210,4片DDR的多,8片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8层就够了210,4片DDR的多,8片也可以。

至少需要5层走线,用8层的话我担心稳定性。

网友C:
我搞过几块都是8层,我同学他们公司批量的全部8层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搞过几块都是8层,我同学他们公司批量的全部8层呢

你用了几片DDR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-8都有

4片的8层很好画。8片的话,我倒是很好奇怎么画的,速率能到多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