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显示部分元件位号

楼主(2014-01-07):
各位高手,我在allegro里只想显示部分元件的位号,如何操作???、能实现不?

网友:
貌似不可以,这样操作有什么特殊用途么。

网友(2016-03-10):
暂时把不想显示的位号换到另外一层,比如有位号显示在ref des/silkscreen-top层,就把不需要显示的位号change到rfe des/display_top层,或换到自己新建的层里,需要用的时候change回来

网友:
    把不要的删了,或者Change到其他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