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下大家固定液晶屏黏在线路板上的双面胶叫什么?

楼主(2014-01-07):
黑色的双面胶,很牢,1,2个mm厚。想买一卷固定液晶屏。

另一种单面的黑色胶不知道叫什么,一面粘线路板,垫高液晶用的。

找淘宝找了1天,不知道是哪种,问下大家有没有知道的。

网友A:
那就是黑色的泡棉吧?用来贴在屏幕的下方,防止漏光的。黑色泡面,单面有PE胶,还可以选择厚度要求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黑色的泡棉吧?用来贴在屏幕的下方,防止漏光的。黑色泡面,单面有PE胶,还可以选择厚度要求!

是黑色的,双面的是就粘线路板和液晶屏,液晶没有铁框就这样粘一下,你这么一说,我还还真在淘宝上找到这个 :

3J310黑色海绵双面胶带 电脑屏幕汽车饰品 PE强力泡棉双面胶 超粘  是1mm厚度 ,好像还有0.16mm什么的

原来以为单面的是EVA胶带,那个试了下好像粘性很一般啊。 可能强的就是你说的PE单面胶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