愚蠢的新人又来求助了,电源层铺铜后飞线还在。。

楼主(2014-01-08):
粉色和蓝色的飞线还在,土黄的没有了。但设置完全一样啊。。why

楼主:
已解决。。沉了吧。。。

网友A:
怎么解决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解决的?

View Nets 里 View Unroutes Details 里我选了All,改成 All Except Connected Plane Nets 就OK了。

网友:
只要连通性检查没报错就没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