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蓄电池电量显示的电路

楼主(2014-01-08):
目前在搞一个+24V蓄电池供电的洗地机,目前电路基本上算是设计完,只是在电池电量显示这块有点问题。现请教一个电路,控制蓄电池电量的显示,以便使用者知道电池的电量,不足时候就给电池进行充电。只要控制两个灯就行,电量充足时显示绿灯,不足时显示红灯。现在打算采用LM339进行设计,有人做过类似电路不?

网友:
就是个电压比较器,你去查下电池电压对应容量的曲线就能做出来

网友:
为什么不采用AD采样电压来做控制呢?你本来就是什么洗地机吧?应该有自己的微控制器吧?那就用它来做电压检测和相应的操作控制!

网友(点评):
嗯~ 說的對極了!

网友:
三楼正解!比较器是模拟时代的过时产品,有很多不确定的干扰因素。现在满大街顺便找个几块钱的单片机都有12bit的AD采样接口,编程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