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变压器升压电路

楼主(2014-01-08):
大侠们,这个电路的参数要怎么计算呢?

网友A:
    你输出电压多少?变压器按一般反激计算,开关管要改成P型的。这种电路只能试试玩,成功几率不是很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输出电压多少?变压器按一般反激计算,开关管要改成P型的。这种电路只能试试玩,成功几率不是很高。

电路可以正常工作的哇。输出电压要看你变压器的匝数比了。

网友:
    这个是反激式开关电源,主要是变压器及MOS管的参数计算。另MOS管采用NMOS管就可以了

网友B:
    这是反激式电路,计算的方法网上很多

楼主(2014-02-19)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反激式电路,计算的方法网上很多

    这个电路变压器油声音,问题会出在哪里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个电路变压器油声音,问题会出在哪里呢?

如果是开环情况,且不存在输出功率不足,应该是谐波引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