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请教各位大侠,PADS怎么转Cadence啊,急!

楼主(2014-01-08):
各位大侠们,pads怎么转cadence啊,网上找到很多方法,为嘛我都不成功呢,请各位高手指条明路吧

网友A(2014-02-10):
我給你個方法,不知道可行還是不可行哦。
1.打開PADS的PCB設計文檔,刪除走線、過孔和原理圖中沒有的所有元素。
2.File-Export導出asc.
3.打開Allegro,File-import-CAD Translators-PADS,導入上一步生成的asc文件。
(Options File中要求的文件在Cadence安裝目錄下,例如:
 C:\Program Files\Cadence\SPB_16.5\tools\pcb\bin\pads_in.ini)
-點擊Translate完成轉換。
4.在Allegro中File-Open打開上一步生成的.brd文件。

网友B:
附件有详细步骤,我也是网上下的,跟大家分享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給你個方法,不知道可行還是不可行哦。
1.打開PADS的PCB設計文檔,刪除走線、過孔和原理圖中沒有的所有 ...

谢谢啦,我也是用的这个方法,这个方法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附件有详细步骤,我也是网上下的,跟大家分享下!

非常感谢,看来大家都是用的同一个方法

网友:
我知道  但是我没写教程  一般能成功

网友C:
转过来会丢失很多东西的,一点也不爽。

网友D(2014-03-21):
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资料,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

楼主(2014-04-20):
引用 网友C:
转过来会丢失很多东西的,一点也不爽。

是啊,神马都要优化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资料,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

恩就是哇,而且我觉得解释得不是很详细~哎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給你個方法,不知道可行還是不可行哦。
1.打開PADS的PCB設計文檔,刪除走線、過孔和原理圖中沒有的所有 ...

谢谢,这个方法可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