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行DRC连接检查的时候,提示有个钻孔和所有的地层短路了,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

楼主(2014-01-08):
进行DRC连接检查的时候,提示有个钻孔和所有的地层短路了,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?
命名该钻孔的VIA网络设置是正确的,为什么就这个钻孔和4个地层短路了?
上图:
这个是一个RJ45插座的屏蔽管脚,原理图上是接一个磁珠,然后再接到数字地上的,不知
为啥就这个管脚提示和各地层(一共4个地层)短路:drill to plane short circuit

补上原理图:

楼主:
希望不是什么致命错误,不过看到短路这个词,确实心里发慌啊

网友A:
确实是短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是短路。

大神来光顾了哈,我买您的书了,准备深入学习下PADS。----------最终解决了,解决办法很笨,我把CAM形式的四层地,都改成了Splited/Mixed,然后DR C     connectivity就过了.........!!!!可怜第一次用pads画多层板,哪管数据量大一些,也不希望出错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来光顾了哈,我买您的书了,准备深入学习下PADS。----------最终解决了,解决办法很笨,我把CAM形式 ...

虽然暂时解决了,但是要找到原因。估计是decal中该钻孔的焊盘叠层设置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虽然暂时解决了,但是要找到原因。估计是decal中该钻孔的焊盘叠层设置不对。

焊盘层叠?还没注意到还有这样的设置...

网友:
应该是你用了Cam负片设置,但你的Decal建立的过程中没有设置负片的隔离距离,所以才会显示短路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