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PCB上的部分BGA焊盘用做走线,有风险么

楼主(2014-01-08):
    现在BGA中有些引脚不用,想去掉对应一些PCB上焊盘用来走线,不知道SMT的时候,上面芯片上的锡球融掉会不会把阻焊油烫掉,造成走线与锡球短路。
   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还望赐教,谢谢!

网友A:
    阻焊油不会烫掉,但焊盘上走线,容易造成焊盘凹凸不平,绿油有厚度,所以没焊盘的地方,BGA锡球比其他的要高些,估计够呛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阻焊油不会烫掉,但焊盘上走线,容易造成焊盘凹凸不平,绿油有厚度,所以没焊盘的地方,BGA锡球比其他的要 ...

    就是说会造成吸附性不好,芯片不平造成虚焊等风险?

网友:
    四平八稳的焊盘都会虚焊,你的凹凸不平焊盘会没有虚焊?

网友:
    我就做过,在生产很难,很多假焊的,

楼主:
    谢谢大家的建议

网友:
    肯定不能这样做啊
    干嘛走线要这个位置,没理由吧,走内层不可能走不通吧

网友:
    可以
    有时候为了降成本减少板子的层数,造成BGA出不了线的情况下是可以去掉少许空脚而增加走线空间。

网友(2014-03-25):
    嗯,BGA有虚焊的风险。不建议这样做,还是以确保产品质量为有限考虑。

网友:
    从焊接的良率来说是不建议这么干的,有一定的风险与隐患,中试的时候或许表现不出来,出厂工作后就难说了

网友:
   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问题,现在很多BGA芯片都是非标准封装,很多位置都没有焊盘的,目的就是为了给其他pin流出fanout空间

网友B:
    去掉pad干嘛,直接从pad上面拉过去就行了。本身那个bga ball都是无用的。

    反对!: 5.0 支持!: 1.0
    如果是NC引脚,理论上是可以的,不过不推荐。看过一款飞思卡尔的设计,就是这样设计的。
    反对!: 5
    不能这样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去掉pad干嘛,直接从pad上面拉过去就行了。本身那个bga ball都是无用的。

    第一次看见这个哥哥这种人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掉pad干嘛,直接从pad上面拉过去就行了。本身那个bga ball都是无用的。

    没网络怎么连?

网友:
    最好不要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