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低温环境下对信号有什么影响?

楼主(2014-01-08):
为什么单板在室温下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在低温(零下几度)环境下却不能正常工作?
低温环境下对器件有什么影响?对信号质量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看你的器件是否支持低温,这个就是可靠性的要求了

网友A:
很多商业器件都在0-60度 如果需要在低温下工作 需要买工业级或军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商业器件都在0-60度 如果需要在低温下工作 需要买工业级或军品

那么低温对器件有什么影响?对信号 质量有什么影响?

网友B:
在我的工作領域中常遇到的是 DRAM 走線不良,因為低溫時半導體的工作速度較快,走線不等長(Trace Length Mismatching)造成訊號歪斜(Skew)的程度加大,常會造成內存(記憶體)讀出或寫入資料錯誤。

网友:
电解液干枯,二极管温飘,电池容量下降电压升高。。。

网友:
高手比较多,目前没碰到过

网友:
用了铝电解的?

网友:
最根本的原因是DN结的多子少子受温度影响

网友:
低温下对IC、电解电容、晶体管等是有影响的!!!

网友:
选择合适温度范围的芯片就可以了。具体原因恐怕没人能完全搞明白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我的工作領域中常遇到的是 DRAM 走線不良,因為低溫時半導體的工作速度較快,走線不等長(Trace Length M ...

恩,这个现象有些类似我们板子出现的问题。
我们的是一到低温,串口通信就失败,串口信号边沿也不够陡。

网友(2014-02-12):
看看板上的电容是否有电解电容?查查对应电容的温度特性曲线吧

网友(2014-03-18):
我觉得主要还是元器件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