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是用什么技术封装的,

楼主(2014-01-08):
如下图,里面包着一块小电路板, 外面是直接用这种黑色的塑料皮包起来的, 想知道这叫什么包装? 用什么机器/技术可以实现的?

网友(2014-02-10):
应该是用热缩管整出来的吧

网友:
楼上回答十分准确,赞一个

网友:
    应该是热缩管

网友(2014-03-17):
    是套了一段热缩管管子,两头用烙铁适当地烫一烫,管子就收缩成型了。

网友(2015-12-07):
    你这个是电调板吧,使用的是黑色的热缩套管,风枪一吹,就自动把pcb板全部包住了。

楼主(2016-02-16):
    恩恩  是的  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