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ALLEGRO PCB转换PADS格式

楼主(2014-01-08):
如题,附件的PCB文件,那位高手请帮忙转换成pads式,(文件密码:1111111)十分感谢。转换成功麻请发我邮箱:wdlin68@126.com或QQ:571392765

密码1111111

网友:
请用AD 转好,再导入PADS 就可以了

网友:
兄弟,帮你搞定,PCB文件pads9.5打开,asc文件是pads9.0的

350.18 KB, 阅读权限: 9, 下载次数: 23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pads版本

网友A:
你好,能不能在帮忙转换一个,最近在画DDR3,附件是作为参考的demo板,但是allegro的,看不了。
如果帮忙转换,不胜感激!

网友B:
用 AD 10.0 转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 AD 10.0 转一下

AD转这样大的文件会挂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能不能在帮忙转换一个,最近在画DDR3,附件是作为参考的demo板,但是allegro的,看不了。
如果帮忙 ...

文件是9.5的,ASC是9.0的,不保证ASC文件可以正常打开,之前遇到过因为花焊盘(或者其它原因,大部分是焊盘)导致9.5的可以正常显示,旧版本的丢东西。

转换后的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