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的EE7.9.5用得怎么样?我的怎么老是“假死“呢?

楼主(2014-01-08):
执行某个操作(可能是package,也可能是改了字体等,没有规律可循),会长时间等待。。。

网友:
没发现有不对劲

网友:
估计是电脑配置不好的原因,我的也偶尔出现,在ee中多次操作,返回dx中就出现等待。还有时候画等长的时候在ee中就出问题

网友A:
实际上,我觉得mentor对电脑的要求比AD10少,我同一个电脑,可以运行Mentor,一般的操作感觉也麻利,但AD10会有点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实际上,我觉得mentor对电脑的要求比AD10少,我同一个电脑,可以运行Mentor,一般的操作感觉也麻利,但AD10 ...

能否把安装文件和pj共享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是在这个坛子里下载的!!!新版7.9.5里的3D View试了下,开全显示的时候,拖动板子会卡的,I5,4g,win7-64系统呢~

以前用7.9在1.8G主频的上网本上也OK的,所以说这个软件不算很占系统。AD10会受不了,尤其是覆铜那种活儿。EE动态覆铜很爽的

网友:
现在公司用的是793,所以还不知道795是怎么样的情况!
但793还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