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ch group不能用

楼主(2014-01-09):
如图,请问那个match group杂不能用呢

网友A:
你要在的net节点下的相对传输延迟里面才可以创建match group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在的net节点下的相对传输延迟里面才可以创建match group的

谢谢你,net节点下的相对传输延迟里面是可以创建match group,但是我按照网上下的资料做的,说是在Routing节点创建啊。
具体资料见下面:
以上约束需要从电气、线宽和间距上分别设置不同的规则,现先讲Electrical工作表下的规则设置。点击左边工作表选择区中的Eelctrical工作表下的Eelctrical Constraint Set->Routing工作表,选择菜单Objects->Create->Eelctrical CSet 建立两个规则(名称分别为DDR_DQ,DDR_ADDR),过程参考4.2.3小节,建立好的规则如图4.16所示。

图4.16 建立DDR约束规则
    参数不需要设置。然后点击左边工作表选择区中的Eelctrical 工作表下的Eelctrical Constraint Set->Routing->Relative Propagation工作表,鼠标放在右边刚才建立的两个规则(DDR_DQ,DDR_ADDR)上,点击右键,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Create->Match Group,如图4.17所示。

图4.17 建立DDR等长匹配规则
    在弹出的Create Electrical CSet Match Group对话框中输入名称MATCH_LENTH,如图4.18 所示。点击OK关闭对话框。

图4.18 Create Electrical CSet Match Group对话框
    在Pin Pairs列的下拉框中选择Longest Pin Pair,Scope列选择Class,Delta:Tolerance列中先点击下面的按钮,选择单位为mil,然后在编辑框中输入:0mil:100mil(0mil:50mil)。最后如图4.19所示。注意,只有在Relative Propagation工作表下才能建立这个规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