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备用电源问题

楼主(2014-01-09):
哪位做过用锂电池做备用电源(供电十分钟)有点类似UPS

网友A:
要加逆变器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加逆变器不?

升压芯片升到5V就行

网友:
这个简单啊,呵呵

网友B:
可以用MOS管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MOS管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电池

单片机的点从哪来?能详细点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单片机的点从哪来?能详细点吗?

这个如果该产品有用到单片机,用单片机空脚来连接MOS管,利用单片机I/0口电平来的控制MOS管导通与关闭,从而可以让电池给外部电路供电与充电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如果该产品有用到单片机,用单片机空脚来连接MOS管,利用单片机I/0口电平来的控制MOS管导通与关闭, ...

谢谢,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