烦请高手指点EMC问题 !!

楼主(2014-01-09):
Dears
小弟有3个EMC疑问, 烦请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!!
1.  电压源与电流源元件如何区分 ?
2.  为何金属板隔离高频电场, 高u材料隔离低频磁场?
    那低频电场跟高频磁场呢?
3.为什么emc低频只看磁场 高频看电场呢

网友(2014-06-26):
板极辐射通常是低压环形回路天线造成的。
1.就像FET和Transistor的区别。
2.近场内(通常在lambda/8~lambda/12),环形天线在低频时感性大于容性,磁场的辐射强度要远强于电场,高频时容性大于感性,电场的辐射强度要远强于磁场。
3.同2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