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一个关于bga返修台的问题

楼主(2014-01-09):
返修台的上部温度去的风速设置多少算合适?

网友:
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

网友:
都是用风枪直接搞定

网友:
不同芯片温度风速不一样,同芯片吹下来和焊上去也不一样。

网友:
最好看下返修台手册或问下工厂的BGA REWORK师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