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与EE之间转换的问题

楼主(2014-01-09):
现在有个EE2005的pcb工程文件,我想在原有基础上加几个芯片,而新的原理图是用protel画的。请问有好的解决方案吗?

网友A:
没用过,EE的那个只是PCB吧?是输入网表做的吧?导入网表修改可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,EE的那个只是PCB吧?是输入网表做的吧?导入网表修改可否?

是的,ee只是pcb,在protel下面布局好调入网表后转成ee布线的。现在我想加器件,不知怎么加,也不知道怎样把protel的原理图转成mentor的

网友A:
布局好后转成EE来布线?
一般是导出网表,到EE下布局布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布局好后转成EE来布线?
一般是导出网表,到EE下布局布线。

这样也可以啊,但是不知道protel的网表怎么调入EE?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:
prote可以导出什么格式的网表,EE可以认的就行了,KYN支持么?

网友B:
可以先生产protel99的PCB,在转换成pads,在把pads转换成mentor的Expedition,这样就会有一个keyin网表文件。或者你输出protel格式的网表,我帮你转换成EE的网表。注意protel的网络名和封装名最好都比较规范,不要有汉字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生产protel99的PCB,在转换成pads,在把pads转换成mentor的Expedition,这样就会有一个keyin网表文件 ...

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用过,现在是我有个EE的pcb想再上面加几个器件,第一种方法太麻烦,相当于重头再来。我现在正在试第二种方法,用protel直接出EE的网表,可是网表调入到已有的pcb,然后前向标注总是报错,不知为何?

网友A:
出错了就去看LOG文件。找出出错的原因。是格式兼容问题,还是封装错误的问题,一看就知,如果你有原来的KYN网表那就直接修改网表来的简单了。如果你现在的protel图上的东西不是原来EE一起用的,而是由EE里PCB工程反推来的,起码你要把标号一一对应起来,不然导进去估计是乱七八糟的了。得重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错了就去看LOG文件。找出出错的原因。是格式兼容问题,还是封装错误的问题,一看就知,如果你有原来的KYN ...

我有原来的KYN文件,不过这次需要加个一个BGA和两个网络芯片还有一些电阻电容,直接改KYN网表是不是太麻烦了。
现有的protel原理图是在原有的原理图上加了2页,原来的器件位号没有改变。而且现有的EE的pcb文件就是从原有的protel的pcb转过来布线的,只是原有的protel的pcb布局文件没有了,说的有些复杂,不知道您明白了没,呵呵。我把前向标注报错文件贴上来您帮我看看,我是小白。

网友:
那就复杂了。我以为你是想在原来的PCB上做小改动,不想破坏原来的布局布线。你要增加那么多东西,看样子改动挺大。
第2条说无效页。不知道是不是网表兼容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我用过,现在是我有个EE的pcb想再上面加几个器件,第一种方法太麻烦,相当于重头再来。 ...

一种是网表的格式有问题,一种是网表的格式没有问题但是你新添加的器件在EE中没有库。
你可以在protel中输出protel网表,发上来,我帮你转换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种是网表的格式有问题,一种是网表的格式没有问题但是你新添加的器件在EE中没有库。
你可以在protel中 ...

新增加的器件我已添加到EE中心库中了,这是protel输出的protel网表,麻烦您了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新增加的器件我已添加到EE中心库中了,这是protel输出的protel网表,麻烦您了!

有些器件你在protel里没有填写封装名,你在转好的网表里填写一下吧。
如下图那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些器件你在protel里没有填写封装名,你在转好的网表里填写一下吧。
如下图那些

十分感谢,能教一下怎么转换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