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层和底层的所有非芯片类器件在soldermask层都不显示!!这是什么情况?

楼主(2014-01-09):
顶层和底层的所有非芯片类器件在soldermask层都不显示!!这是什么情况?
今天对照着比思官方9.5的视频教程做CAM输出,其他层暂时未看到问题,
出soldermask层的时候,顶层soldermak除了芯片,所有的电阻电容都没有显示!!!
好奇怪的问题,请问谁遇到过吗?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了,暂时百度和GOOGLE都
没帮上忙,上图

从图中可以看出,多有电阻电容都没有在soldermask开窗啊...所有...请各位经历过的给
个指点

网友A:
呵呵,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比思的视频呢?

你去看看我的视频吧,包你成功。

www.eda365.com/thread-17227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比思的视频呢?

你去看看我的视频吧,包你成功。

大神好霸气啊....我这就学习下您的视频...

楼主:
大神的教程学习了,很有指导意义,目前12层板的CAM模板还没找到,不过按照您PDF里边的设置重新做了下,看起来没有问题,哈哈太高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