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四层板,顶层铺的GND,底层铺的确是VCC,这样有什么好处吗?

楼主(2014-01-10):
看到别人的PCB铺地情况,四层板,顶层铺的GND,底层铺的确是VCC,一般情况下不是顶层跟底层都是铺GND吗?这样有什么好处吗?

网友A:
    类似接口滤波板会用到。。。控制信号的辐射。。。。

网友B:
    这种层叠适合接口滤波板,背板之类的设计。书上都有详细描述,让你不买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层叠适合接口滤波板,背板之类的设计。书上都有详细描述,让你不买书

    我买了,还没到。坐等啊   JIMMY   出品属性精品~~~~

网友:
    书现在还有得卖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层叠适合接口滤波板,背板之类的设计。书上都有详细描述,让你不买书

大神,我错了,果断买书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类似接口滤波板会用到。。。控制信号的辐射。。。。

    我能问一下,你所说的类型是G S S P的分层排列,可是我看到的这个板子是信号走线也在底层与顶层,这样是不是同样的道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