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里面怎么让已经走好的一条走线网络属性更改到另一个网络里面去,谢谢

楼主(2014-01-10):
RT,图中的右边的走线现在是连到shape的网络去了,怎么把它连到左边的网络走线边去,谢谢

网友:
把铜皮拿出来 线连上

网友:
把动态铜皮的地网络属性去掉。再拉,拉完后再恢复GND的网络属性。或拿开铜皮再拉!

网友:
net logic 不可以吗 ?

网友A:
net logic目测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et logic目测可以

已经用上面的改铜泊属性和移动的方法做好了,不知道这个net  logic 的用法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经用上面的改铜泊属性和移动的方法做好了,不知道这个net  logic 的用法,

点一下铜皮,再点一下那根线所在的pin脚。那个线的net就会变成铜皮的net,然后连上就OK了。假如不行,去setup--user preferces--logic--logic-edit-enable勾选。再重复前面的步骤

网友:
拿开铜皮或者拿开Clines,连上,再移回去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