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图中的标注怎么删除和编辑不了呢,

楼主(2014-01-10):
如图,谢谢

网友A:
    选择尺寸标注后,右击。。。出现一长条。。。里面找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选择尺寸标注后,右击。。。出现一长条。。。里面找。。

不行,show element 的时候可以选 symbol 和 text  都可以选中,在没有任何执行命令时候选 symbol和 text确不能选到它,编辑文本和line也不行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行,show element 的时候可以选 symbol 和 text  都可以选中,在没有任何执行命令时候选 symbol和 text ...

删除的时候 FIND里ALL ON   如果 是16.6的话。如我上所说 会有个DELETE DIMENSIONS   哎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删除的时候 FIND里ALL ON   如果 是16.6的话。如我上所说 会有个DELETE DIMENSIONS   哎。。。。

删不掉呀,我看了设置参数,和别的文件是一样的,

网友B:
    我也试过删除不掉加载在dimension层,出GERBER的时候,会自动加载到丝印层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我也试过删除不掉加载在dimension层,出GERBER的时候,会自动加载到丝印层去。

    后来你怎么解决的啊

网友C:
    i是这个意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i是这个意思吗?

    刚刚试了一下,可以了,谢谢,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功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刚试了一下,可以了,谢谢,之前没有用过这个功能

您太客气了,正好知道就截了两张图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