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输出(CVBS)滤波电路

楼主(2014-01-10):
CVBS输出PI型滤波中有162pF 0402的电容,但是发现标准容值中没有此电容,标准容值中邻近的只有150pF和180pF,选择150pF和180pF去代替,效果不是很理想。
应该怎样选择此162pF电容?有这样的容值的电容?有哪些品牌?那种类型的(陶瓷?)?

网友A:
可以用 82 PF 二個電容器並聯。這樣等於 164 PF。

网友:
可以用 二個 330 PF 電容器串聯,這樣等於 165 PF。

网友(点评):
330pF 折成兩半,小時候餅乾不夠分都這樣幹!>_<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 82 PF 二個電容器並聯。這樣等於 164 PF。

好办法,下午试试看看效果

网友B:
不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,因为这么小的误差不会造成输出不理想。建议看看.5V的参考电压和模拟输入电压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不一定就这个参数,可以整体协调,设置带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,因为这么小的误差不会造成输出不理想。建议看看.5V的参考电压和模拟输入电压有没 ...

最后,发现时制式问题,使用的NTSC制式整体画面比较模糊,调整为PAL制式效果好了很多,此时与小米盒子的作对比,感觉差不多,应该能达到它的80-90%的水准。
使用的电容为180pF。

话又说回来,滤波器设计中实际值不是标准电容值的时候,是不是都只能使用附近的标准值代替呢?

网友:
162pF 我是用160pF代替的  160市面还是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