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3数据线相连该怎么走线啊?

楼主(2014-01-10):
请教各位高手,两片DDR3数据线相连,该怎么走线啊?我知道地址线采用菊花链结构

网友:
应该是设置成T点形式!这样子两边数据传输路径才会一样!

网友A:
    FLY -BY最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FLY -BY最好。

    是菊花链结构吗,就是顺着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