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95 导出-出错

楼主(2014-01-10):
此文件 经多电脑试 都是导出 出错,然后关掉程序,不管是导出DXF 还是ASC 或者同步PCB 都 出错,此文档是我用排除法删除PCB里的元素,问题照旧存在。  试了一天了,问题还在,请各位路过的大师点点鼠标,帮小弟看看,拜谢

楼主(2014-03-04):
已解决  是导DXF图中有一个非法图形。删除即可以

网友(2014-01-10):
    有可能是铜皮的问题,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。
你输入“I”+enter,修复文件试试看。
然后再导出ASC或者DXF,重新导进来看看行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