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不规格走线

楼主(2014-01-10):
pads新手请教,图中不规则走线怎么布线,有的有3倍,4倍线宽!! 是用2D线画好后改为COPPER吗?还是用2D线画好图形后铺铜吗?

网友:
    看着挺好玩的哈

网友:
    这个是不是LED 电源

网友:
    先铜皮后铺地。。。

网友:
    直接用命令!

楼主:
    请问用什么命令?

网友:
    走线动作下按热键“W ” 就可边走边改线宽。也可走完线后铺铜(Copper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