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软件的二次开发接口

楼主(2014-01-10):
各位好:
       急找高手帮忙啊!!!谁知道mentor软件的二次接口文件在哪?找了好久没找到,请高手指点一二啊,谢谢

网友A:
因为我装了7.9.5,还没安装文档,就不能具体给出文档的地方了。文档的名称应该包含类似”Automation“
编程的例子在SDD_HOME目录下standard->examples->pcb->Automation目录里。

总体感觉还算容易学的啦,用的VB&VBS语言,按照例子模仿一下就会了。简单的可以VBS脚本。复杂的可以做成独立界面,用VB6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我装了7.9.5,还没安装文档,就不能具体给出文档的地方了。文档的名称应该包含类似”Automation“
编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脚本已看过了,请问你有没有研究过元件库的脚本。好像没有关于库的脚本说明,请高手回复一下哈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脚本已看过了,请问你有没有研究过元件库的脚本。好像没有关于库的脚本说明,请高手回复一 ...

可能你要的是这个文档吧。EE7.9.5里的。我没有研究过。但是粗略的看了看,提供的对象很丰富,基本涵盖了软件的所有功能,似乎所有用鼠标操作的步奏,都可以使用这些对象在代码里控制自动实现某些功能。

这个是对于中心库里的操作的文档。好像其他工具的文档后面带有auto的意思也是为二次开发准备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你要的是这个文档吧。EE7.9.5里的。我没有研究过。但是粗略的看了看,提供的对象很丰富,基本涵盖了 ...

楼上威武,我先看看哈,不懂的再问你哈,非常之感谢。

网友:
4楼说的没错,但是因为对象太多,还是需要一定的编程基础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