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遇到7寸TFT屏的背光灯闪烁的问题

楼主(2014-01-10):
现在的7寸TFT屏的背光灯从灭屏到亮屏后背光灯会一直抖动,升压后的电压为9.5V,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还有推荐一下背光升压IC,谢谢!

网友A:
BCDSemi的AP3019A AP3031 AP3033
MP的MP3202
其他的还有安森美,Ti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CDSemi的AP3019A AP3031 AP3033
MP的MP3202
其他的还有安森美,Ti的。

你用这些IC遇到过背光抖动的问题吗?

网友B:
抖动 会消失吗?如果会的话是时序问题比较 ,时序如:3.3V--AVDD -VGL--VGH---RGB/CLK---背光,

网友:
RitchTek RT9293

网友(点评):
大侠又现身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抖动 会消失吗?如果会的话是时序问题比较 ,时序如:3.3V--AVDD -VGL--VGH---RGB/CLK---背光,

抖动不会消失,就像日光灯开启的时候一样,一直都在闪。如果灭屏后立马亮屏背光就不会闪,灭屏稍微久一点再亮屏背光就一直抖了。还有你说的时序问题,我们现在也没按照这个时序来弄,基本就是背光稍微迟一点,其它基本都是一起的了

网友B:
你把背光用个固定的电压如10V,直接供它,看看还闪吗?分清是背光闪,还是逻辑 电路问题,

网友:
我想应该是复位问题导致,如你所说“灭屏后立马亮屏背光就不会闪”,就是重新上电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背光用个固定的电压如10V,直接供它,看看还闪吗?分清是背光闪,还是逻辑 电路问题,

我直接用DC 电源9V试了背光不会抖动,但是我9V电源加一个MOS管控制这个9V的通断后灭屏再亮也会抖动,那是不是这个屏有为题呢?因为我这里打样了很多厂家的屏回来,就这个价格最低的屏背光会抖动,其它的屏都不会有这个背光抖动问题。我把我LCD这块的电路图发上来,您帮忙看下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,上面吧友介绍的IC也都打样回来试了,都是会抖动。

网友:
如你所说,把9V关了再开,屏当然会闪了,看样子不是背光的原因,是AVDD和3.3V 问题,你在深圳吗?

网友:
刚刚看了原理图,有可能LCD 驱动复位 ,复位完成导致的,请把R82 1K 改成47K看看,兄弟,

网友:
看看是背光本身引起的,还是数据引起的。
(1)如果有背光漏光,那么直接观察此漏光有没有抖动就可以判定了。如果是背光本身就有问题,那么很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。SS14导通电流可能不够大(这可能会容易导致SS14损坏),可以换SS24试试,或换个新的SS14试试。
(2)如果背光本身没有问题,可能是时序问题。(正确的点屏做法:先送数据,延时(根据实际调整),再打开背光。)

网友A:
你确定你用的是AT070TN92?
这个TFT的典型背光是180ma,我用的是恒流的驱动, 你接的5.1欧电阻是不是有问题。
我用MP3202驱动TN92 TN94 8寸的没有问题。

电流在这个5.1欧姆的电阻上 耗掉了不少功率,或者是某个点LED背光处于临界状态,背光可能亮一下,然后5.1欧电阻上电压上升,导致电源芯片调低输出电压,然后背光又暗了,如此重复,可能就是这个闪屏的问题,你自己试试吧。

网友A:
你液晶屏买来多少一个

网友C:
  • VCC_SYS 是多少電壓?
  • U15 的型號為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用的是AT070TN92?
这个TFT的典型背光是180ma,我用的是恒流的驱动, 你接的5.1欧电阻是不是有问 ...

现在已经改为3R电阻,5.1R电阻屏太暗了。现在已经确定是屏闪,不是背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液晶屏买来多少一个

六十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• VCC_SYS 是多少電壓?
  • U15 的型號為何?

  •  USB供电的时候是4.8V,电池供电的时候就很低一些,最低到3.6V。
U15试过很多IC(ES6217、AP3019A AP3031 AP3033 MP3202)

网友:
    電池 + USB 同時供電時是不是比較不會閃?

    是的話檢查各種供電狀態下的 VCC_SYS 變化,有可能是負載過重把 VCC_SYS 拉得太低了,

网友:
    不是背光引起的,查尔若斯,

网友(点评):
小弟知錯!>_<

网友:
我发错了,请你原凉,小的无知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现在已经改为3R电阻,5.1R电阻屏太暗了。现在已经确定是屏闪,不是背光问题

我用的是MP3202恒流 2个1.2欧并联。

    屏闪吗?你调下VCOM,VCOM有时候不对差一点,近看屏我是看过有抖,闪的感觉的,你调下VCOM电压,这个地方纹波不能大。

    还有一个屏闪是写入屏速度很快,而屏是按整个面来更新的,你瞬间比如刷了半屏,然后下一个水平同步会显示更新的整个面,这边写入还一直写,就会突然拉出一堆数据,下个水平同步到来又刷出不同的数据,这样看起来是很闪的,我试过。  解决办法就是在屏VS信号到来的时候同步写入数据到GRAM里面,这样就可以避免 “屏闪” 或者可能叫“拉幕”,“拉屏”。

    还有木有其他的屏闪我就不知道了。

    打了这么多,先休息下。

网友:
    楼主打样的多个厂家的屏参数都一致(电压跟时序?)
我有遇到过因为时序不对或者VCOM电压不对(偏大或偏小都有可能)导致的屏闪。

网友(2015-06-05):
    我也有个问题:7寸LCD RGB24线显示屏,在纯白色背景界面下,正面看正常,
    侧面有角度看的话,LCD闪烁,手触摸PCB任何焊点,LCD都不闪烁了,
困扰好长时间了,谁有相似经验,指点一下!!

网友(2016-07-25):
    最后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    学习了,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

网友(2017-08-14):
    大侠们看看我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有遇到的吗

网友(2019-02-26):
   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