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pcb的阻焊层和丝印层厚度是多少?

楼主(2014-01-10):
一般pcb的阻焊层和丝印层厚度是多少?
十字走线的时候用两个焊盘加焊锡来走飞线会不会对信号有影响?
一般用0欧电阻飞线是没问题的,比较好奇这种方法是否可行

网友:
1.这个厚度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,如果你一定要知道,可以问板厂。
2.没看明白。
3.新产品中会加很多0欧电阻,方便调试,单面加0欧电阻可以代替跳线,节约成本,方便生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