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?

楼主(2014-01-10):
想在“库管理”中删除一个partion,两种方法均不行。。

网友A:
在库路径PartDBlib中删除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库路径PartDBlib中删除吧。

没有。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刷新一下看看

网友:
碰到过,上面两种方法是不能删除的,好像去库里,才可以删。

楼主:
问题多多,但是我不会放弃的。

网友:
关掉library,重新打开就可以右击删除了吧?好像遇到过。话说这可能是由于你的编辑器还开着或者什么原因吧。partition肯定可以删掉的

网友:
先要把该文件夹里面的元器件全部删掉,才能删掉该partion文件夹!

楼主:
仍无解,话说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好像无关痛痒,所以就先放着吧。

网友:
这个我没遇到过,但原因应该是因为与其它的有关联!

网友(2014-03-20):
引用 网友B:
8#的正解.

再刷新下,或重起即可。我就是这样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