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09里面如何绘制椭圆焊盘!!

楼主(2014-01-10):
AD09里面如何绘制椭圆焊盘!!

网友:
如图设置(通孔PAD):

网友:
如图设置(贴片PAD)
在焊盘视窗的下面:
对TOP Layer(根据PAD的层,可选TOP/BOTTOM), TOP Past,TOP SOLDER分别设置参数

网友:
如下图操作

网友A:
楼主没有表示明白,是需要通孔椭圆焊盘还是贴片的
贴片是就是如上楼
通孔的就没有了,简单点的就是用几个圆形焊盘并接起来形成椭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没有表示明白,是需要通孔椭圆焊盘还是贴片的
贴片是就是如上楼
通孔的就没有了,简单点的就是用几个 ...

AD可以做椭圆焊盘哈

网友(2014-02-11):
楼上说的没错,选择槽(Slot)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