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频板pcb加工时需要向厂家特别说明什么吗

楼主(2014-01-11):
有板子需要加工,请问高频板pcb加工时需要向厂家特别说明什么吗

网友(2014-03-13):
阻抗,厚度,铜厚等

网友:
当然要说明,比如:材料的名称及型号,材料的铜厚,油墨型号及颜色,油墨的厚度,有无阻抗控制,外形公差,线宽公差等等,只要对你板子电气信号有影响的因素都要说明。

网友:
希望高手能够上传一个模板大家借鉴一下。

网友:
    你平时普通板怎么做就怎么做,只是给板材改一下,改成高频板材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5-07-02):
    把工艺要求和板材说一下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