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S!!!

楼主(2014-01-11):
请教碳膜遥控器问题:碳膜按键和走线在一个层怎么画啊,用什么层画啊?如图

楼主:
图怎么弄上去啊

网友:
用机械层,重命名为碳膜电路

网友:
我是这样用的,单面板用TOP层,碳膜按键和跳线在BOTTOM层,这样DRC检查时不会报错。发给PCB厂家时注明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