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来了个cpu通过pcie通信怎样接线问题!

楼主(2014-01-11):
                有这样一个项目,两个cpu每个cpu都有来了个pice接口,现在,我要让两个芯片之间通过pcie通信,,怎样连线呢?是直接对着连接就好了吗?急啊!!!请高手解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c耦合

可否详细一点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否详细一点?

tx连rx,中间加0.01uF到0.1uF的电容(X7R,C0G),电容耐压最好在100V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x连rx,中间加0.01uF到0.1uF的电容(X7R,C0G),电容耐压最好在100V以上。

OK ,谢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tx连rx,中间加0.01uF到0.1uF的电容(X7R,C0G),电容耐压最好在100V以上。

不知道选用的是何种CPU芯片?是不是支持PCIe NT?两个CPU下面同时连接PCIe设备时应该是用作RC的吧?如果两个RC互联,哪个做RC?哪个做EP?似乎PCIe协议就不支持这种方式的通信吧?也刚开始弄PCIe这块,请楼上说的详细点,谢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选用的是何种CPU芯片?是不是支持PCIe NT?两个CPU下面同时连接PCIe设备时应该是用作RC的吧?如果 ...

我的cpu是做视频解码的。每个cpu支持两个pcie接口,我现在就是用两个cpu通过pcie级联。具体哪个ep,哪个RC这个应该是软件可以配置的。

网友C:
据说PCIE接口是以后的发展趋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据说PCIE接口是以后的发展趋势

我个人看法,我觉得会被淘汰,传输太慢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个人看法,我觉得会被淘汰,传输太慢了。

PCIE还慢?一个port的速率都是2.5Gbp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个人看法,我觉得会被淘汰,传输太慢了。

据说以后的硬盘都会做成PCIE接口

网友(2015-04-13):
只有一个rc,另外一个是endpoint才可以直接相连接。

网友:
Hi3531与Hi3532?

网友:
建议用的AC coupling电容封装越小越好。